楼主(2014-07-02):
smc的电气比例阀vy1300 资料显示,输入控制信号是1~4v,对应的0~0.7mpa的输出压力,输出压力与输入电压成线性关系,但是我采用单片机pwm输出直接控制的时候,输出压力与电压不成比例,请问比例阀控制除了与压力有关,还和其他参数有关系吗?

网友A:
    输入控制信号是1~4v,这个要求是直流电压,不是PWM.
    比例阀控制除了与压力有关,还和给定的输入直流电压有关系.
    你可以用直流电压测试下,SMC的电气比例阀应该没问题.
    PWM经过转换,可以变成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