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拆下来(从机壳中拆出来)上电试机带灯没有问题!装上机壳,上电跳F0001过流故障,A786J无问题!786入口的小电容以换473,找不到故障点!求助!

回复 网友A:
经确认,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产生的问题,现在装好后可以运行!但是稍有振动就会跳故障!用704胶固定着,明天再看是否可以!

网友A:
用洗板水仔细清洗驱动板与其它板连接的排针、针座。

网友B:
这个故障是否由插接接触不良造成不说。西门子的结构设计不足,就在于面板、CPU板、I/O板、母板之间是多层插接连接,极易造成接插不良报警,却是不争的事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确认,是接插件接触不良产生的问题,现在装好后可以运行!但是稍有振动就会跳故障!用704胶固定着,明天再看是否可以!

网友C:
学习了。看来维修要用一套流程来修。

网友D:
插件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E:
插件的问题很多啊  经常能够碰到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的插接结构啊,不光给运行带来隐患,而且,再维修过程中,如果不装机加电,面板、CPU板、I/O板、主板的连接很成问题,电路板都没法带电测量的!所以,一直想搞个转接电缆,以利维修方便。

网友F:
MM4系列的变频器,在欧洲曾被获过设计奖。在中国地区,大量的问题是出在板与板之间的插件接触上。现在被改为G系列以后,从结构上彻底解决了这个弊端问题。

网友G:
是不是环境太脏有灰尘

网友G:
你那里放变频的地方是不是环境太脏有灰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MM4系列的变频器,在欧洲曾被获过设计奖。在中国地区,大量的问题是出在板与板之间的插件接触上。现在被改为G系列以后,从结构上彻底解决了这个弊端问题。
kdrjl对西门子的工控产品很熟悉精通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用的时间长了,用的多了。自然问题暴露充分。然后也就知道对应的解决方案了。

对于MM4系列的装置。注意几个关键的要素,既可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

第一,按照产品手册推荐的接线方式和方法使用;
第二,按照产品手册推荐的EMC规则接线和安装;
第三,尽量少使用BOP面板操作,因为按键过于用力操作且频繁,对装置的叠加式安装结构造成震动,容易出接触不良问题。多用通讯形式或端子形式操作;
第三,安装环境尽量保持温度、湿度、粉尘符合标准要求。

网友H:
不要用胶固定,可以用镊子将插件的孔收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