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里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压敏电阻?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7-02):
IGBT里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压敏电阻?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测温度的

网友B:
就是嘛,IGBT里怎么可能装压敏电阻呢?压敏电阻的噪声吸收是有次数限制的,也就是说,压敏电阻,作为噪声吸收的保护电路是有寿命的。不可能装在IGBT上。

网友C:
呵呵;
变频器装压敏电阻的,一般都在输入电源端,不可能封装到IGBT内;

网友D:
这模块什么型号啊?热敏电阻一般不都是都装在靠近中间的位置吗?它装在边上啊?

网友E:
应该是测量温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呢,从第一个图上看5、6脚的符号应该是个压敏,或者热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的外部引脚什么也没接,不知道内部怎么接的?

网友F:
热敏元件NTC

网友G:
应该是热敏元件.

网友B:
是的,热敏电阻靠谱。IGBT需要对其温度实时监控。

网友H:
应该是探温度的吧

网友G:
   正温度系数有利于元件并联扩容.

网友I:
测温度 保护模块的

网友J:
热敏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