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我的表是CD800A  ,我知道测电压,是测电源两端,测电流还没有测过

网友A:
测量电流一般都是用带环的钳形表。
看下你的万用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前形的方便,一夹就可以了。还种就是把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

网友C:
小电流就把表币串联在回路里,表要处于电流挡,大电流一般用钳形表测量

网友D:
如楼上几位所说;
交流电流,通常是用电流表或钳形表测量。

网友E:
测电流要把表串进去

网友F:
一些地方也可以通过测电压然后换算得到电流值的。

网友G:
买个钳形电流表方便

网友H:
用数字钳形表,万用表测的电流不能超20A

网友I:
楼主的表貌似不带钳形测电流的

网友J:
万用表串线路中可以测电流。注意楼上说的几点

网友K:
测电流比较费事需要串联在电路里,要是测电路板的电流的话有时候还得把印刷电路断开很费事,不过测量一般的4~20MA电流的信号很方便。

网友L:
      电流测量范围小.如没有钳型表功能,则需要将表串入电路测量电流.

网友M:
要测电流还是用钳形表吧

网友N:
钳形表测电流方便多了啊

网友O:
买个钳形表吧,比万用表实用。

网友P(2014-10-31):
钳形表可以测大电流直流吗。这是什么原理。请教大侠

网友Q:
串联测量,

网友R:
电流串联测 大电流就用卡表卡 不然危险

网友S:
看测什么电流呢,如果是弱电流基本上是拆线直接串联上面。
如果是动力电,那就需要钳型电流表了。

网友T:
测电流一般是用钳形电流表.有多功能的,能测交流和直流,不是钳形的一般能测很小的电流.

网友U:
钳形电流表方便。

网友V: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就把表币串联在回路里,表要处于电流挡,大电流一般用钳形表测量
通常都是这样测的

楼主:
工作中还没有测过电流,都是测电压

网友W:
   如果没有钳形电流表,在现场测电流时,可以在具备连接片的接线端子上测量。先将电流表跨接在端子排前后端子上,然后甩连接片,这样表就串接在回路中了。

网友V:
一般万用表最大只能测到20A电流,必须串在回路里测量。再大用钳形万用表方便。

网友X:
将数字表选择在电流档位,要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流档位的大小,将电流表串联在电路里。

网友S:
用万用表测大电流却不说量程限制,人身安全也是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