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4-07-02):
今天有空把儿子的飞机拆开了啊,两个电机好的,电容也好的,其他的要高手指点了 啊。现在不知道怎样着手去查了啊,请高手指点啊。
对过码以后飞机里面的那块集成板有一个小灯总是一闪一闪的,是不是没有准确对码的原因啊?

网友A:
这个没修改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师有接受线路板的图纸,发射线路板的图纸啊,传一份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的啊,只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B:
就是对码没有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怎么对啊,我照着说明书上对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码了啊

网友C:
试试把上下的推手由下向上推再搬回,不闪就对上了。

网友D:
看看集成块是什么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说的对啊,说明书上对码是错的啊,昨天晚上弄到12点啊。但是还有点小问题没有解决啊,到时候在慢慢解决吧。总之谢谢各位师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