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跪求!
   我最近学习信捷PLC XC2系列的。对控制步进电机一点也不会,那位老师给我发一个程序:先正转发10000个脉冲速度5000,再正转发10000个脉冲速度1000,再反转到接近开关停止。谢谢!!!!

网友A:
ld m10
set m100
ld m100
drva k10000 k5000 y0 y3
ld m100
andf m8170
rst m100
set m101
ld m101
drva k20000 k1000 y0 y3
ld m101
andf m8170
set m120
rst m101
ld m120
plsy k1000 k0 y0
ld m120
andp X0(反转限位)
rst m120
end

网友B:
手册上都有介绍的,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B:
一楼的程序行不通的,DRVA指令只能出现一次,信捷的这个是个很大的缺点。

网友A:
谁说行不通呀!信捷的我现在也在用不过是XC3系列,楼上看看手册吧!

网友C:
自己编程实验就行了
别人说再多也没用

网友B:
XC2的是不行,用过,也咨询过信捷客服人员。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本司专业生产自动化设备需招电气工程师编程一名,熟悉信捷,三菱,欧姆龙等PLC编程,信捷PLC用得比较多,工资面议,工作地点在宁波要求全职并能出差,详情请加公司QQ14165414880请备注在工控网上看到的

网友E(2016-07-12):
要把D8170清零就可以在使用DRV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