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程序怎么屏蔽i

楼主(2014-07-02):
请问在PLC 程序中怎么样吧一个型号屏蔽掉,删掉就怕以后还要用,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备份呀,以后再用的时候重新下载就行了

网友B:
把它并个一直运行接通的信号。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好了

网友D:
串接一个M的常开触点

网友E:
并连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