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我看到很多电工或者仪表工在检修时候测电阻,我不明白测电阻,能看出什么?到底在什么时候测电阻

网友A:
检修什么设备撒。简单的就是,通过电阻直接看线路是否通断。

网友B:
    断电测量电阻,阻值偏离明显的,判断有问题.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楚。测什么时候测电阻!

网友D:
在维修行业里面,测量一台设备是否正常,能否继续工作,就像医生给病人检查身体一样的。
测量设备相关部件的参数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中就包含有电阻值参数的测量。

网友E:
我不明白测电阻,能看出什么?当然是电阻大小啊

网友F:
是判断回路通断的一种方法,用摇表测绝缘就是判断电机和线路有没有接地的另一种方法,用好万用表和摇表就是电工的最基本的技法,必须要会的。

网友G:
测 通断和有没有短路

网友H:
在检修设备中应该检查电压、电流与电阻,如果电压检查后就要检测电气元器件是否正常,如交流接触器线圈电阻,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常开触点,按钮常开、常闭是否正常都要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机如果异常,也要用万用表检查线圈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阻值,测量电阻主要是检查电器元器件好坏。线路的断点。

楼主:
电阻越大,绝缘性能就越好是么?也就是电气元件没问题,可以这样说么

网友I:
要明确,测什么元件的电阻,是测电机对地的电阻?还是测元器件外壳对地的电阻?还是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越大,绝缘性能就越好是么?也就是电气元件没问题,可以这样说么
就像一个人吃饭一样,吃得越多,越饱越好么?
也要看时间段来的呀,早上吃好,中餐吃饱,晚餐吃少呀。
零部件的电阻值也是一样的:
设备火线对地线的电阻值越大越好。
设备火线之间的电阻值显示在规定范围内的越好。
电路板中的元件电阻值显示是它的正常值就越好。

网友J:
9楼主说得很明确啊,作为一名电工必须会万用表啊,包括电阻档啊。

网友K:
常用的是万用表

楼主:
比如有些原件它的阻值我不清楚?我用测出来的阻值判断好坏呢??

网友L: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M:
要学会使用 万用表

网友N:
电阻是我们电工必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