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启动电阻

楼主(2014-07-02):
真郁闷!一富士FRN132G11S变频器,客户说停机后开机不显示,到现场看了,发现启动电阻断路了,然后购买了4个100W50欧的铝壳电阻并联接上后,试机正常,反复试了几次都没有问题,拉到客户处上电试机,又是不显示,拿表一测,启动电阻又断开了。原机是80W7.5ΩK的两个并联,我接手的机子是4个80W60欧的电阻并联,我选用的是4个100W50欧的并联,望高手给支个招,在家上电测试一切正常啊!带假负载运行都没有问题,可是偏偏到客户单位上电就给烧断了!

网友A:
是不是买了假货,实际不是100W,砸开一个看看内部

网友B:
旁路接触器部分好不好,启动后,旁路接触器吸合了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旁路接触器吧。。请问下启动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D:
质量可能有问题,最好用绕线电阻。

楼主:
在家调试接触器在2-3秒钟就吸合了,在客户单位上电就没有看到面板显示,测量就发现电阻断开了。真是想不通啊!以前用的铝壳电阻也是这一家的,用在132KW的东洋变频器上,到现在还正常。我测量主回路没有问题,想不起来除了电阻质量问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如果电容有问题,在家测试也不会正常的,难道和电源的功率有关吗?在家我是用1000VA的220变380的变压器。

网友E:
在家用三相电试试,故障肯定存在,没有查出来

楼主:
不会少接一相正常!3相都接上就有故障吧!我的变压器只能变成两相380v,整流桥我测量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F:
电阻质量有问题,用那种绿色的绕线电阻,功率再放大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了!找到问题了,是制动单元问题,坏了,我说在家里试没有问题,到现场一上电就烧充电电阻。哈哈!

网友A:
没说清楚

网友G:
检查客服使用的电源没有用

楼主:
是变频器外另外加的制动单元,引出的两根线接到变频器的P、N端,变频器带走修理,在家测试一切OK!回到现场安装上就烧断电阻,搞得我几天想不明白,最后是外接的制动单元短路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变频器外另外加的制动单元,引出的两根线接到变频器的P、N端,变频器带走修理,在家测试一切OK!回到现场安装上就烧断电阻,搞得我几天想不明白,最后是外接的制动单元短路坏了。
就是电机的刹车线圈短路了是吧。

网友I(2017-12-05):
回复 楼主:
先点赞一个,楼主把故障原因找到了

网友J:
制动单元坏了也会烧启动电阻,恭喜楼主找到 了故障点 。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制动单元短路,然后,p,n短路造成烧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