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2):
我的西门子s7-200和维纶通的触摸屏用RS485通讯,屏上会时不时的显示 PLC no response,通讯线只有不到不到两米长,屏蔽线一端也接地了,动作都能动作。有朋友碰到这种问题没.

网友A:
恩,我也是,我用的是海为触摸屏,有时候会提示报警,但还能动作!

网友B:
看看接线和设定通讯口的接线方式是否一样,

网友C:
首先是确定是否通讯上了?

网友D:
是不是有变频器什么的干扰了?偶尔掉线。

网友E:
换条厂家配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F:
你將通訊裡面的超時與通訊延時設長一點看看

网友G:
产品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