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有些pc929的驱动电压静态动态都为负压?运行只是负压变小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吧,电压根据波形不同有效值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不会吧,我在台达45干瓦上测过运行时负压变成正压的,好像有8v左右来。不知道你用数字表还是指针的?我是指针的,板子的结构和你那个是很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