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一个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是3A,交流电,现在想通过一个检测器来检测电流过大或者没有电流来判断电机的工作状况,检测器输出开关信号,有这样的东西吗?

网友A:
找专业人士问问去呗!

网友B:
有,但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好像叫电流变送器。

网友C:
有,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D:
同求,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E:
三位半数显电流表     可设电流定上限  下限    到达    三个继电器输出   自己找一下看

网友F:
3楼已经说了,是电机保护器

网友G:
就是这东东啊

网友H:
楼上的。 你那个电机综合保护器。接线图是不是这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不是这种啊,记得上月去装的时候好像就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啊

网友I:
    应该是有的,用过过流检测器.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热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K:
13楼,为复制3楼内容,扣 1 分;
查见,该网友多次有这现象。

网友L:
智能电流显示控制仪啊

网友L:
三个电流互感器+一个智能电流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啦

网友M:
可以用过流继电器试试

网友N:
有个变送器

网友O:
有一次我们厂给别人做的设备,客户就要求电机如果一旦停下来,要马上启动另外一台电机,间隔时间不能超过0.5秒。当时也想过买那个电机保护器,但响应太慢,买编码器吧,又考虑成本太贵。后来,在电机轴侧装一接近开关,输入高速脉冲给PLC,想着这应该是最省钱的办法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直接用电机接触器的常闭点就可以,你想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