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螺杆空压机在使用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出现各种故障,这些故障常常使得我们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为更好地解决好这类问题,维修师傅们应掌握更多的维修技巧,熟悉各种故障的处理措施,一名拥有丰富的空压机维修师傅总结出了十大空压机故障,分享给大家。

  第一、滤油器太脏。该机有3个并排的滤油器,当其太脏时因阻力油无法按正常流量进入压缩机,压缩机会因冷却润油不足而迅速升温。当进出油压差超过0.18MPa时就需更换滤芯。

  第二、环境通风散热状况不良。空压机周围环境影响散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离墙类障碍物过近;二是空压机附近有其他热源,三是运行时螺杆空气压缩机配件前门及边门敞开,风扇无法形成强气流。

  第三、断油阀失灵。在滤油器与压缩机之间有一个断油阀,当断油阀无法开启时,因无油润滑及冷却,压缩机启动后温度迅速上升,大约1min左右就会自动停机。

  第四、散热器堵塞。当空压机周围环境灰尘较多时,长期运行就造成散热器外表黏附一层粉尘或油泥,其内部铜管也容易因油垢积累而堵塞,从而影响散热效果。

  第五、风扇胶带断裂或松弛。当胶带断裂时空压机运转5min左右就会因温度过高而自动停机,如胶带太松会打滑,使风扇转速降低,从而影响散热,此时,应更换或调整风扇胶带的松紧度。

  第六、温控器旁通阀处于开启位置。温控器旁通阀在冷机时处于开启位置,温度升高后逐渐关闭。

  第七、冷却油油面过低。当冷机检查时,油面低于检视管下端时应立即进行补充。

  第八、油标号低或油质差。该机采用生产厂商的专用压缩机油,用其他低标号或劣质油时会回黏度及比热达不到标准造成温度过高。

  第九、油气分离器滤芯太脏。当它太脏时,油因阻力过大而影响循环,造成过热停机。这种情况从加载前后的压差进行判断,当两端压差为开机之初时的3倍或最大压差达到0.1MPa时,就应进行清理或更换。

  第十、排气压力过高。当排气压力超过额定的12MPa时,长时间运行就会因压缩机及柴油机负荷过重而升温自动停机。此时,要先检查和调节压力阀,然后检查柴油机油门控制系统并排除此故障。

  以上就是螺杆空压机较为常见的十大故障。

网友A:
我就遇上机房太紧凑
夏季高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好降温措施

网友A:
难搞啊!
准备上4台大换气扇(18万风量),不晓得效果如何。

网友B:
机房太小是硬伤啊,我这就是这情况,斯可络的M50机,夏天温度达到120几度,上限值才116度,老是超温停机保护。屋顶开空加装自旋转排气装置不行,两把600MM的电扇吹也没有效果,苦不堪言啊,最后还是地面喷水降温才有所好转啊,好在要搬迁了啊,要不这夏天又悲剧了,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余热回收 把油路的油经过板换进行交换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D:
很不错的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E:
夏天到了维护很重要啊

网友F:
温度高问题就多啊 夏天也是我们最忙碌了啊

网友G:
热能回收,不是每个老板都愿意拿出几十万来改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朋友热能回收你了解吗 ? 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要很多钱 花不了几个钱 改天给你上我自己用西门子LOGO控制的热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