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32位计数器,c200到c234,复位可以用RST指令吗,为什么仿真时,用Rst不能复位32位计数器,提示软元件范围不对,看到书上都写rst c200,错了吗,还是仿真软件问题,当驱动m8200时,c200为减计数,具体的动作怎样,假如设置计数值为正数,动作怎样,设置为负数,动作怎样,先谢谢!

网友A:
可以复位C235
设置8200位OFF 时增计数

网友B:
32位的复位仿真不支持,书上不会错的。动作和16位的相同。

网友C:
     仿真不具有所有功能,然后产生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