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4-07-03):
各位大侠,我搞不懂ldf跟plf的区别!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LDF取下降沿:信號由ON變OFF時導通一個掃描周期;
PLF輸出微分:PLF前面的動算結果由ON變OFF時輸出導通一個掃描周期

网友B:
跟着学习了,谢谢回答

网友C:
两条指令的作用范围不一样;
可以通过指令试验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