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交流全范围(85-264) 是什么意思? 请教一下。刚入行。

网友A:
应该是输入110~220V(包括正常的电压波动)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电压最低85V,最高264V.

网友C:
    表示输入电源电压的范围.实际上84V,265V也行.

网友D:
指的是全球所用交流电(大多指照明电)的电压范围,其最低是100V,最高是240V, 考虑有个正、负10%的波动范围则就是85-264V了。这个指标大多用在开关电源上,否则还有个频率问题。

网友E:
呵呵;这个一般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
在AC85V~264V间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F:
宽幅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