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逆变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途不一样,比如楼主家里停电了,但是电动摩托车或者电动小轿车里面的蓄电池电量非常之充足,导致楼主想利用蓄电池里面的电能来供电给电脑进行上网,那个时候你就得满世界寻找220V的逆变器了。
变频器是工厂生产设备上使用的一个零部件,很多时候变频器是拿来赚钱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变频器自带逆变功能,这个和逆变器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工作参数都是不一样的,不能通用的呀。
比如变频器的直流供电电压是500V,但是家用逆变器是12V或者24V,你上哪找那么多的电瓶串联起来呢?

网友B: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波),频率也可调节;
变频器:将输入的交流电转换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输出;其原理有“交-直-交”或者“交-交”,“交-直-交”形式比较多见。“交-直-交”先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再将直流转为交流,也就是“整流+逆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4楼主说得对啊。

网友E:
逆变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驱动电机的,就是直流输入,交流输出,还有一种是回馈电网的,就是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给电网。变频器一般就是一个整流器加一个逆变器组成的。驱动电机,也有两个逆变器组成的,一个是可逆整流回馈,另一个是逆变驱动交流电机。

网友F:
变频器内含有逆变器

网友G:
一个天一个地,差别太大了

网友H:
逆变器一般用来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如把12V蓄电池电变成220V交流电,频率一般是固定的。变频器是把单相或3相50HZ工频电变成0-400HZ可变频率3相输出,最简单作用就是调速。

网友I:
说的很好啊。

网友J:
    逆变器为主的工作是 AC 到 DC 或是 DC 到 AC, 而变频器好像不是这样为主

网友K:
一般的变频是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一起组成的。变频中的逆变和单纯的逆变都是一些功率器件组成的,只是根据用途不同会有不同的控制。

网友L(2014-11-11):
楼上的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逆变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从最普遍的应用来讲,很多变频器都是交直交,即交流变成直流,直流再变成交流。
其中后半部分,直流变成交流,不就是逆变器么?

网友N:
逆变器主要用光伏上,现在电动汽车上用的也很多。

网友O:
4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