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280T3.7GB怎么用脉冲给定频率?

楼主(2014-07-03):
(无正文)

楼主:
用脉冲信号作为频率给定,我的TRONSON信号发生器最高是2V ,汇川的脉冲信号给定规格是9到30V,这这这,这不是坑我吗,我怎么试机?

网友A:
任何一个产品,不可能无限宽的适应性。工业控制方面2V多还是9-30V多?你坑汇川还是汇川坑你?试机的方法多的是

楼主:
我还是自问自答吧,昨天用变频器自身的脉冲输出端口作为频率给定信号,过程如下,请指正:(后面跟帖还有图片)
把多功能端子输出设置成FM(FMP)脉冲输出,FM(FMP)输出选择设置成AI1,然后AI1-10V接电位器,DI1-COM接启动开关,DI5脉冲输入最大频率设置成10KHZ,最大频率设置对应100%,这样FM输出0到10KHZ的脉冲,分别对应0-50HZ频率,忘了重要的了,FM输出与DI5输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