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3):
plc的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线叫监控 调试 离线叫仿真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正常是指触摸屏的软件操作
连接或者不连接plc的情况的两种模拟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的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有什么区别
没见过PLC有在先模拟

网友E:
没有在线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