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发电机到变压器的地线怎么接,发电机的闸只包括相线与零线,不知地线怎么办。
直接砸一根地线?

网友A:
接发电机外壳上。

网友B:
直接用50*50角钱打两三根到地下,越深越好,焊接并联好与发电机外壳连接

网友C:
应该会有接线口吧。

网友D:
二楼说的不错,用角铁打地极吧

网友E:
2楼说的不错

网友F:
看看外壳有没有接地的位置
没有就接在电机基座上

网友G:
一般都是接在电机外壳上

网友H:
不知说明书中有无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50*50角钱打两三根到地下,越深越好,焊接并联好与发电机外壳连接
嗯,砸了一根

网友I:
砸一根 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地层坚实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