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4-07-04):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威纶触摸屏中实现用键盘输入数字,例如1-9,然后显示与数字相对应的文字,这个需要在PLC中实现吗,还是可以借助触摸屏的内部存储器来实现。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带字的键盘啊,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不仅要显示文字,还要通知PLC执行相应动作,用文字键盘好像不行吧,还有其他办法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威纶触摸屏中实现用键盘输入数字,例如1-9,然后显示与数字相对应的文字,这个需要在PLC中实现吗,还是可以借助触摸屏的内部存储器来实现。
问题不难触摸屏中用键盘输入数字选择存放PLC的寄存器中,再由plc程序对数值运算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