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04):
要和PLC通讯的拧紧机的波特率是38400的,但是D8120里面没有38400这个波特率选择?我有的是FX3UPLC,有个通讯模块。

网友A:
换Q系列的

楼主:
我在PLC参数里面的PLC系统设置2的CH1设置了相关参数但还是接受不了数据,有发送数据SD灯闪了一下,但RD没有闪。求那位大神解救我的燃眉之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换吗?

网友A:
或者换3G的,只有3G的有384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PLC参数的系统设置2里可以选择38400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GX Works2软件吧,那你试试,手册上和GX Developer软件上都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GX Works2,但是可以发送,不能接受啊?

网友A:
通信双方的设置都检查下,还有指令,手册上说只有3G的才有38400,3U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以了。FX3U版本2.4以上的是可以设置为38400的

网友B:
呵呵;拧紧机的波特率不能更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不过FX3U版本2.4以上的可以设置成38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