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E-ML-DC48V

楼主(2014-07-04):
在维修中遇到这个继电器1脚和6脚是线圈,必须要改变极性才能控制它的通断。想请教一下我这个继电器是好的吗。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可资料都是英文的。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好的。还是来这里请教一下高人吧,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A:
好的,这个是通过改变1-6脚电压极性来改变通断的。

网友B: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磁保持继电器,48V全压接通,接通后断电保持状态不变,需断开时反向供电。

网友B:
OMRON的电气上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