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传送指令将&1送到W4是什么意思?求

楼主(2014-07-04):
欧姆龙CP1E传送指令将&1送到W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将10进制的1传送到W4通道,也就是W4.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10进制的1传送到W4通道,也就是W4.1=1
画蛇添足
应该是W4.00=1

楼主:
请哪位大侠说说这种传送原理,传送&1到W4为W4.00,传送&2到W4为W4.01,传送&4到W4为W4.02,传送&8到W4为W4.03。为什么是这样结果?

网友C:
呵呵;
十进制转换二进制后你就明白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用out w4.00不可以吗,道理好像一样?

网友D:
呵呵 逻辑编程的时候肯定不会用到这个指令吧,可能在进行通信传输的时候会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out w4.00不可以吗,道理好像一样?
如果就为了W4.01=1方法很多,mov,out,set.....
根据需要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指令,有时不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