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旋转变压器

楼主(2014-07-04):
旋转变压器目前有国内的品牌吗?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想选择几家做测试。有意可站内回复!

网友A:
国外品牌可以吗,你用于什么场合啊?

网友B:
什么应用呢?旋转变压器怎么可能是降低成本?

网友C:
旋变,可以作为位置传感器信号源,可以作为主令给定信号源。过去,在轧钢厂里操作台上看到的很多。皮实耐用是特点。因为它是非接触形式的。

网友D:
录像机里的磁鼓就是旋转变压器传输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