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指导,神

楼主(2014-07-04):
我们这来了一批低压电器元件,老大叫我做记录,可我有的数据实在看不明白,求技术神指点下;
1 ,按钮开关  RDA38   AC-15  Ue 380v  Ie 2.5A
                    DC-13  Ue 220v  Ie 0.3A
                   Ui 500v  Ith 10A
2 ,信号灯   RDD6-22B/31   Ui 660v    Ue:AC 380v  A005168
3 ,万能转换开关  LW5-16   YH3/3
             AC 15     Ui 500v
             DC 13    Ith 16A
             Ue     Ie
           380v     2.6A
          500V     2A
         220V     0.27A
      440V     0.14A
   A005166    人民电气
       希望那位技术神帮忙解释下上班的各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有连接也行啊,

网友A:
百度一下,其它的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B:
这个确实太规范了,只能度娘了

楼主:
可是度娘上的和这个有点差别,看的不是很明白哎

网友C:
按钮和切换开关有触点形式(常开、常闭点),指示灯看电压电流

网友D:
去淘宝输入型号看产品说明吧,估计谁也不可能把这些数据记录的这么清晰的,一般都是用的时候拿选型手册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

网友E:
比如按钮,通常仅注意型号、触点形式数量、安装方式尺寸、颜色等;
其他如电压等级,能够符合或者不影响订货的,可能不大注意(需要时则查手册或说明书等)。

网友F:
我只要求使用电压等级,电流其他还真不注意

网友G:
找样本吧,或者产品说明书,看看命名规则

网友H:
上淘宝查型号参数问卖家

网友I:
看着像型号
电压电流一类的参数

网友J:
如果是整盒的,里面一定有说明书,有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