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回避动作

楼主(2014-07-04):
根据手册里面 一段话:
何谓再生回避动作? (Pr.882,Pr.883)
·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再生状态大的情况下,发生过电压报警(E.OV□)。
检测该母线电压的上升,母线电压水平为 Pr.883 以上时,可以通过提高频率,再生回避状态。
·再生回避动作可以选择是经常动作还是恒速度下动作。
想请问各位,为什么可以通过提高频率,再生回避状态?原理是怎么样的?
TKS!

网友A:
他说的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开启阈值,当电机在加速、减速、恒速运行中,由于大惯性负载的作用,在系统调速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回馈直流母线的发电过程,此时就把直流母线电压冲高了,为了保证直流母线电压维持与安全状态,需要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以保证发电禁止,名字起的怪怪的。像是日本或台湾的称呼(专业术语)。

网友B:
我又长见识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三菱变频

网友A:
日本、台湾对传动的术语和欧美同行业的称呼有很大不同。有时候先入为主,往往就看不懂了。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网友D:
就是提高一下输出频率,多耗一下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