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感觉比变频器复杂些。同样的难点在没有资料。

楼主:
除了不是变频,其它逆变、驱动、保护,一样啊!但维修感觉不好下手啊。

网友A:
高频UPS是不需要升压变压器的,而且前级的整流电路是用的IGBT升压整流,不像传统的工频UPS用的是可控硅降压整流。

网友B:
修过APC5000的,坏了个IGBT,阻尼二极管,一个全桥  N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