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我用的是fx3uc 定位J4的马达。里面有一条程序是MOV K100 U0\G98其中里面那些#98、#97、#24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些说明书啊

网友A:
在QD75定位模块中有,但3U中还没见过,能否整个程序上传看下

网友A:
查到了,你后面有特殊扩展模块吧U0为模块号,即0号模块,第一个,G98为BFM编号,即BFM#98。

网友B:
楼上的正确,这个是对特殊模块的缓冲器进行操作的,将100数据传送到0号模块的98号缓冲区。

网友C:
呵呵;你首先要确认对应的特殊模块,根据特殊模块手册上可以查到对应的每个缓存的功能;

网友D:
我还以为是G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BFM#98号 但我想知道#98是设置伺服的什么?最高速度?基速?还是读取伺服当前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的回答。我想知道#98是设置伺服的什么?最高速度?基速?还是读取伺服当前位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看你PLC配置是什么,PLC后面加的是什么模块,顺序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