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4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04):
  查遍了3844周边器件都是好的,除了3和4脚分别连接的贴片电容坏了,换上了其他机子上面相同部位的电容(贴片电容坏了怎么更换?),现在是7脚电压有11V左右,8脚有4.9V,6脚有1V多,1脚有2V左右,3脚1V以下,为什么K2225没有导通呢。。。是7脚电压过低了吗???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儿了,有大师吗。

网友A:
看4脚波形对吗?6脚波形对吗?电压使外接的吗?感觉K2225坏了6脚电压低了,一般为7脚的电压的一半以下左右。

楼主(2014-10-16):
3844正常工作的话,K2225,就算你怎么测量都不会导通的,3844的6脚发出的是几千赫兹的脉冲波,那么快的关断速度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开关管的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