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04):
  之前是逆变坏了,静态测驱动上三臂电压不一样,有0.2V左右差别9.7V左右,供电部分电容换了,稳压管测了没问题,光耦A3120也换了没问题,动态测上三臂也有0.几V差别,下三臂都一样,运行测波形都有,装上模块运行测输出不平衡,相差2V。求大师指点啊。。。

网友A:
2V还用纠结吗?你修的是变频器,不是修导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样可以 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要是静态的时候上三臂光耦有点发烫相比于下三臂,光耦的电压随时间也有点下降,纠结了一天。。。还是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