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ABB,求解

楼主(2014-07-04):
求各位大神指导,此板应该在那个位置加直流电。我直接在电源P+与P-间加直流电,开关电源不工作,且3844的5脚与7脚间只有1V。是我加直流电位置错了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加在直流电容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过,3844还是只有1V电压

网友B:
加电是对的,可能到开关管的电路不通,或启动电阻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3844坏了

网友C:
测量开关管的C极和变压器的初级串接的前面和那里是通的正极就接以那里,负极就接到开关管E极的电流采样电阻的下面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384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