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传感器了?怎么有6条线

楼主(2014-07-04):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传感器了?怎么有6条线

网友A:
温度 6条线 可能里面是两个热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 2条线的 4条线的 3条线的 这咋出来6条线了,分别是什么了 搞不懂

网友B:
应该是两组,可能是有源的吧

网友C:
两个热电阻呗@

网友D:
是不是带水位检测的

网友E:
两个热电阻 一般是PT100 两红对一白 红红之间是0欧姆 红白之间100欧姆左右就是好的

网友F:
pt100,两组,一备一用

网友G:
像是测温度的啊

网友H:
温度,2组的

网友I:
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J:
好像是热电偶。。。。。。。。

网友K:
没有见过啊!

网友L:
应该是有两组PT100的热电偶。常温下100欧电阻,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我这边有四线的K型热电偶。里面是两组单独的热电偶。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两个热电阻 一般是PT100 两红对一白 红红之间是0欧姆 红白之间100欧姆左右就是好的
表示同意

网友N:
里面是两组电阻的,一般一组用作控制,一组用作显示

网友O:
是什么上用的

网友P:
是两组的
我用过

网友Q:
应该是探头。2组。 2个正 2个负 2个校正线```   楼主,你这是接什么的哟?

网友R:
看引线的颜色,是红色和白色,那么红色之间就是相通的,这如果不是相通的就需要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注了,白色是单独的,所以可以看出是一个温度热电阻引出了两套接线引线而已。

网友S:
里面是2组PT100,电阻输出,白色接变送器的+ 红色接-

网友T:
是一个双支温度传感器,如果是PT100的话室温(27摄氏度)条件下,阻值应该是是在110+欧姆左右,

网友U:
称为表面式热电阻,双支。一般用于测不易更换,狭小的位置。

网友V:
双支型的温度计

网友W:
是热电阻   两组

网友X:
一用一备??

网友Y:
应该是测温的

网友Z:
过段是2组,看过

网友AA:
两支热电阻放在一个外壳里了

网友AB:
感觉像豆浆机里的

网友AC:
应是二组PT100测温度地,

网友AD:
测温度的,在食品加工行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AE:
有点像热电阻传感器

网友AF(2014-08-10):
两个pt100热电阻

网友AG:
温度传感器   这个我经常用    我们的是空压机里用的

网友AH:
一般是两只PT100封装在一起  三线制PT100

网友AI:
引用 网友N:
里面是两组电阻的,一般一组用作控制,一组用作显示
头一次见啊,为什么不用一组?

网友AJ:
可能是带485通讯的吧

网友AK:
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