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下载winccflexble2008sp4用一段时间,在新建项目时提示未能找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lemens ag\slmatl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117.3\read\template-zh-cn.tmp''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删除提示文件所在的文件目录,然后重启软件即可。

网友B:
组态时使用的图片,可能更换位置了,所以找不到就会提示

网友C:
临时文件出了问题,如1楼所讲,删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怎样删除详细点,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师傅,怎样删除?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师傅,怎样解决?多谢!

网友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lemens ag\slmatl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117.3\read\template-zh-cn.tmp
这个文件删掉。

网友D:
LZ真逗,自己都把路径发出来了还问路径,背着娃儿找娃儿

楼主:
到allusere这一步下面的就没有了。谢谢师傅

网友C:
如果是隐含文件就显示出来,然后再找。或者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