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今天单位某房间的四巴吊扇有一巴不转(原因是吊扇的电容接头线松开了,我接紧后就正常运转)。但是我在一开始检查时拆开的是调速器,调速器控制的是相线,电笔测调速器进线端有电,出线端在关调速器时没电开调速器时有电,这说明调速器没坏。但当时感觉好象电有虚接,就有手弹了一下感应电笔尖,果然感应电笔显示的220V电压就消失了下,我用手指压了下感应电笔尖电压消失了,我穿的是凉脚,把右脚光脚踩地上后(这很危险,切勿莫仿)再用手弹一下,和压一下都是电压消失了。于是用手直接捏了导线也没触电的感觉。我把房间内的配电盖打开,对吊扇空开出线进行同样实验,结果一样。我再对该房总空开进线端的相线进行同样实验,结果也一样。
 这让我很奇怪,一般我的判断是如果在测量时用手指弹一下电笔尖,电压消失,那么就是虚电,电线存在接头虚接或氧化,带不起负载。但是为什么房间内的四巴吊扇和灯都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操作上真的不宜模仿。
这时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该问题可能现场才好判断;
亦可再检查一下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B:
四巴吊扇?什么东东啊!楼主也太胆肥了!

网友C:
其实感应电笔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有电亮没电也亮,还不如老式电笔看着方便。

网友D:
还是用万用表再测一下吧

网友E:
呵呵,直接拿人体来验电,楼主牛呀。
不过哪天要是运气背的话,说不定就出事了呢。
拿人体来验电,也要看人体的干燥度呀,情况好的时候,直接手模火线,跟摸零线一样的感觉。
人体的情况是变化多端的,就像一台不稳定的测量仪器一样,在维修行业,这是大忌呀。

网友F:
因为调速器就是一个自耦调压器,毎一个分接头的匝数是不一样的,分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G:
楼主真是艺高人丹大啊

网友H:
电笔有时也会和你开玩笑的。

网友I:
我看楼主是绝缘体不成?切勿模仿啊!

网友J:
是不是感应电笔不好了

网友K:
是不是通过隔离变压器过来的电?

网友L:
楼主真是艺高人蛋大啊!!

网友M:
电笔我还真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