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10KV3700KW异步电动机在一次瞬间闪电压跳停,启动方式雷诺尔固态软起,再起启动时发现软起一保险烧坏,更换后,重新启动,16秒后跳停,高压柜综保显示“差动动作,过流动作,Ia=1.3A Ib=2.8 A  Ic=2.6A”,软起厂家已做过试验软起无问题,电机也没异味,用单臂电桥测得电机也没问题,摇表测得阻值也正常,求原因?急求    谢谢!

网友A:
启动的时候把差动作的保护甩了,启动完毕后在投入。怀疑是误动作,好好检查电流互感器的接线。16秒后电机启动完毕没有还是没有启动?

网友B:
差动保护?不平衡了?漏流了?差动电流实际多少?保护值多少?过流保护值多少?实际多少?核实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秒后没起来   直接保护了。现在启动起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保护电路误动作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E:
这种电机老大了,本人见过最大的560KW。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是高压电机啊,如果低压电机我也没见过哦

网友A:
说明还是保护误动作了,在有没有看当时的线电压是多少,平衡吗?

网友G:
启动或保护参数设置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