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我一个项目的配置如下:  PLC CPU313 +DP 带了4个DP子站,另外工控机通过CP5611连接组态王程序; 下位机设备是ARM7控制板,通过研发串口服务器连接到无线路由器,进而与远程的组态王通讯;
现在的问题是:
1.组态王与这个ARM控制板的通信是需要驱动的,我们公司有这个驱动,安装好以后组态王跟ARM控制板的通信时好时坏, 具体的表现为我现场有N台设备,每次连接总有若干台连接不上; 经查原因是驱动的寄存器COMD写失败; 这个原因组态王始终搞不定;
2.经过第三方调试的工具比如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精灵啥的,直接发送数据字节给ARM控制板,毫无问题,这就说明了网络是好的;
3.用组态王发数据的话,因为组态王厂家的驱动规定了发送数据字节以外,还要再发一个COMD, 可是就是这个COMD位发送老是写失败,造成别的数据字节发送失败;

我现在严重怀疑组态王的驱动有问题,但是我们先前用过这个驱动做过几个其他项目;到此问题不得解决了;
 现在我想既然ARM控制板的串口通过研华的串口服务器在电脑上虚拟出了N个串口,用调试精灵等第三方工具可以毫无问题的读取这些数据; 那么西门子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将研华的几个COM口数据直接读到PLC里来,再传给组态王;这样就避免了使用组态王的驱动;
 问题是怎样读写研华虚拟出来的串口数据呢?  用OPC?  WINCC?
读到PLC最好,因为西门子的PLC,组态王的驱动支持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前年用组态王通过GPRS连300PLC,也是试验过N次N个驱动,老是有问题。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选用组态王上S7-200的通讯驱动,在300PLC的CP340上,我侦测组态王的通讯协议,写了下面的通讯协议,最后搞定。

参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6263

网友A:
上面这个案例是西门子PLC做从站,你也可以自己写主站程序,读取其它ARM,最后实现你的目标。

当初我也是望尽天涯路,拿组态王没办法,最后灵机一动,想起西门子一定客大欺主,组态王都不敢不支持它,才选择了组态王中西门子的驱动。

网友B:
PLC要获取ARM7开发板的数据,应该是不能再经过串口服务器了,直接扩展PLC的硬件通讯口,和ARM7开发板相连,也就是用硬件连接真实的获取,虚拟应该实现不了。

楼主:
问题最终解决了,原因跟组态王无关; 问题出现在研华的串口服务器上面; 研华的厂家到了现场以后对串口服务器的232硬件接线,将7端子8端子 焊接短接,但是研华的人也说不清楚啥原因;;  其实我用任何一款第三方串口软件,都可以监视到组态王已经把数据写到了串口;  这个串口是研华的软件虚拟出来的,后面的问题当然是研华的问题,虽然研华最终解决了,但是研华不解释原因,推脱别的,让人无语啊。。。。。。。。。。。

网友C(2014-12-12):
楼上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