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

楼主(2014-07-04):
10KV3700KW异步电动机在一次瞬间闪电压跳停,启动方式雷诺尔固态软起,再起启动时发现软起一保险烧坏,更换后,重新启动,16秒后跳停,高压柜综保显示“差动动作,过流动作,Ia=1.3A Ib=2.8 A  Ic=2.6A”,软起厂家已做过试验软起无问题,电机也没异味,用单臂电桥测得电机也没问题,摇表测得阻值也正常,求原因?急求    谢谢!

网友A:
10KV的马达,楼主你拿什么样的摇表进行测量?
不会跟我说是修常规马达用的普通500V或者1000V的摇表吧。
还有,相间绝缘呢?匝间绝缘呢?

网友B:
是不是高压柜综保不好了

网友C:
10KV3700KW ?

  这么高电压的大功率电机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呀 !

网友D:
跳闸后,如果查不出毛病,再去合闸,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故障。但有时就是这样,找不到毛病,就得再合闸,让故障重复,继续搜索故障点。矛盾呀。

网友E:
软起厂家已做过试验软起无问题,他们是带电机做的实验?,很有可能软启有毛病

网友F:
差动主保护都动作了,应该认真查下。保险烧掉是控制保险吗?估计是软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