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检修

楼主(2014-07-05):
厂里有一台通风机,最近听施工队的人说,电源开关老是跳。就拉回维修组维修,先测电机动三条引出线,阻值为0.4欧,三相正常。查线路,就是个简单的起保停电路,加个相序保护而且,看有没有接线端子松动什么的,没有,奇了怪了。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只剩下上电试机。试机半小时无任何异常?听施工队人说,电动机一发热才开始跳。晕,怎么样才能检测出是电动机坏了?(问题已解决)在9楼。

网友A:
是不是缺油?

网友A:
清洗风叶恢尘

网友B:
轴承有问题!

网友C:
电机绝缘值是多少呢,是不是有绝缘薄弱点,温度升高后造成绝缘击穿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绝缘值是多少呢,是不是有绝缘薄弱点,温度升高后造成绝缘击穿接地。
要么电源开关选小了。

网友E:
先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F:
是不是现场的电源不好

网友G:
将电机装回现场再检测,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最后把电动机的接线连接片拆掉,用摇表测u相v相,发现阻值为0,再测w相u相,也为0。才确定是电动机坏了。不明白的是,每相绝缘阻值为0,为何电动机还能转,要转到升温以后才跳呢?

网友H:
温度达到了以后,绝缘层被破坏了,就会出现短路的现象。

网友I:
温升高绝缘电阻会更进一步的降低,一直到揭穿保护。

网友J:
这就是温度升高绝缘性能变差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