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变现为TNY280炸开,换新的后查其他没有故障,可是电源部分表现为打嗝现象,但是打嗝时电压很低,输出没有短路情况,就手足无措了

网友A:
变压器是好的吗?

网友B:
稳压部分问题吧

网友C:
是欧瑞E1000吗?

楼主:
是的,是E1000单项220V1.5KW的

网友D:
会不会是开关变压器反并联的二极管,电阻坏了。

网友E(2014-08-10):
你自己画吧,按照实物画图那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