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断电后YO无脉冲输出,Y1有输出

楼主(2014-07-05):
程序下载后Y0.Y1都正常,但断电后,再上Y0无输出,Y1正常。脉冲为什么没有保存上(信捷程序)

网友A:
呵呵;脉冲数是没有掉电保存的,重新上电后要看前面的X0 X1 T2的状态及D0 D2的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D0原来是300.D2原来是400 掉电后怎么变成0呢?应怎么编写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D0原来是300.D2原来是400 掉电后怎么变成0呢?应怎么编写先谢谢了
使用掉电保存存储器。

网友C:
把D改为锁存继电器L,或使用前对D0,D2进行赋值!

网友D:
各家PLC定义不一样,信捷的D是不是没有掉电保存功能,还是你选的PLC就没有电池?看资料吧

网友E:
信捷掉电保持一般都是D4000以后寄存器

网友F:
把你的D0 D2改成D4000 D4002

网友F:
多看资料多看书还是有用嘀。。。。。。。。

网友G:
锁存是最大滴,具体哪个点还是要看PLC型号,看书,很多没用过,有些没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