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BLOCK变压器的问题请教下老师傅们

楼主(2014-07-05):
请问这款变压器为什么我接230V的市电空载就发热严重呢?变压器是在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保证是好的,以前用的是380V的电压,我看可以230V输入的啊,难道还有其他的接法吗?度娘下没有一点有用的消息,望懂的前辈指点迷津啊!

网友A:
输出端115-0,接个灯泡试试也测量电压

网友B:
是不是接二次侧了

网友C:
接线正确,你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空载一般要比标准高5%。如果输出电压高你可以把O接到+20,这样输入额定电压变到250v了。

网友D:
我也看着是接到二次侧了

楼主:
感谢大家给我提供的帮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可能变压器本身有问题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在118V左右,接负载温度降一点,但不大,也可能是负载功率小了点,但不重要了,这变压器给别人了,他讲他有办法搞的!
具体效果等他搞好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报告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