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百度文库看到的
2、软件设置?
在CX-P软件新工程区的设置/内建AD/DA里面选择要用的模拟输入输出,以及他们的量程范围,分辨率等?

在联机编程之前需要对?PLC?进行设置?,?因为?CP1H?内置的模拟量输入是通过?CX-P?软件设置使用的。程序中只需读取对应的通道?(CIO200?~?203)?即可。点击?CX-P?软件工作区的设置?,?在内置?DA/AD?选项中设置模拟量的使用和量程?,?然后在编程状态下传入?PLC?。具体设置方法如下。单击菜单栏“?PLC?”选择“编辑?(E)?”再选择“设置?(S)?”?,?弹出一个对话框?,?将它设置成图?8?所示。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能不能将那么多?改一下,看着不累要.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在软件中将PLC型号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B:
CP1H XA的带模拟量
你把自己的型号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C(2015-07-1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点向右的箭头在点几下就出来了,模拟量的设置靠后一些

网友D:
cp1h xa除了里面设置   外面还有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