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4~20mA   对应:-100~200KP的量程   我测出来  8mA
怎么计算8MA对应是多大的压力呢?
谢谢大家了着急

网友A:
楼主你可以画个XY坐标系,里面有两个点的坐标(4,-100)(20,200)这两个点决定一条斜线,然后知道这条线上任意一点的其中一个坐标8,就可以算出另一个坐标了(压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8-4
---  *(200-(-100))+(-100)
20-4

网友C:
两极的常见是也是相对的如-100到正100 负200 到正200 你这种少面了撒 所以8才是它的中心 往下是负 往上是正

网友D:
嗯,这个就是一种比例运算。数学计算问题。

网友E:
6楼说得对。8mA减4ma的基值只有4mA有郊值。量程是一100至十200是300,就等于一100十4÷(20一4)X300

网友F:
    如果是线性关系,那就是楼上几位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