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3g3mx2 通讯程序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3g3mx2 通讯程序怎么做?

CP1H操作手册上的Modbus章节。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里面的通讯协议,还有具体操作,请问你有通讯实例吗?以及具体参数,方便留个电话吗

网友B:
CP1H操作手册上的Modbus,已经告诉你使用的Modbus协议了,具体变频器地址的含义参考变频器手册,通讯章

楼主:
我现在已经通讯成功了,但是通过触摸屏修改变频器频率每次都要断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只有断电以后修改的频率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