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交流

楼主(2014-07-06):
我公司有一流水线,有一主站加三从站,其中有一从站现在不使用,但也未拆除,前天不使用的从站接口模块坏了(只带DI,DO)CPU运行一分钟后报警停运行,我当时就在硬件组态里把未使用模块给删除了,下载,结果和之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之后,我加了,OB121,OB122后CPU任报警,但不会死机,可以使用)我就不明白,删了从站的硬件组态应该就不会报警才对呀?

网友A:
删除不用的站点 下载硬件组态  如果SF灯亮 哪说明可能你所删除站点的程序地址在你的程序中还有 I Q点 你把它们不用的从程序中删除 应该可以 删除之前最好备份一个 以免出了其它错误 还能恢复回来

楼主:
iq不是可以随便用的么,沒有硬件也可以虚拟使用的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正确指导做法 一定要备份

网友C:
先看看是因为什么报警停机的,差什么OB就把OB下进去,要是提示的是没有用的IO中的访问,就将那些删除!
当然,先要备份一下原来的程序,这是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BF接口模块报警

网友C:
回复 楼主:
好像没有BF模块咧,要就是BF灯报警,BF灯报警表示的是模块的总线没有连接!把总线检查一下,重新接好就好了!

网友D:
 你只是删除站点组态吧,而项目中的程序地址在你的程序中还有 I Q点 可能没有删除呀,程序一运行就找I/O 点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