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现在有一台欧姆龙PLC型号CP1H  欧姆龙变频器3台型号3G3MX2  欧姆龙8寸屏一个 现在怎样才能用屏控制变频器频率  请高手佼佼我

网友A:
简单的话 用模拟量。一会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只会简单的编程

网友B:
呵呵;屏直接与PLC通讯,CP1H有带模拟量的型号,不过输出只有二路的;
用模拟量成本上要高一些,编程方面相对方便的多;
另外的方法就是三台变频与PLC之间使用通讯的方式;这个方法硬件成本上相对低很多,但对程序要求高些,另外如何防干扰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你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我想学习一下……不好好学习现在感觉好为难。

网友C:
厂家网站上提供下载的编程手册电子档,PLC本身的各种硬件功能都会进行介绍,并且有的还有实列予以说明。
毕竟厂家是靠卖硬件获得利润才能生存的,所以用说明书教会使用者是它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