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三肯变频器互感器的静态电压应是多少?

  如题。
   接手两台三肯SAMCO-i型变频器,均是上电报OCPn故障,且故障不能复位,显然为硬件电路故障。拔掉互感器后,测信号输出端电压为0V,电流互感器的型号为:S1 CM5-138/4S,为四引线端元件,先是凭相当然,断定为正、负电源供电,静态输出电压应为0V。
   将电源/驱动板拆下(感觉该机型这种结构,拆出线路板真是有点麻烦了)。本机型采用智能化模块,由四只光耦向MCU主板返回OC信号。检测上电OCPn报警并不是由驱动电路返回的信号。倒回头来,再查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回路,发现电流互感器为+12V单电源供电,其中两根引线接电源地,一根为+12V供电线,一根为信号线。拔掉互感器后,上电仍报OCPn故障。插上两只互感器,测一只互感器静态电压为6.32V,一只静态输出电压为8.9V。仍报OCPn报警。由此得出结论,不是一只坏掉,就是两只都坏掉了!那么该电流互感器的静态电压,应该是多少伏才是对的呢?
   对于正、负双电源供电的电流互感器来说,采用双电源的目的,就是要使静态输出为0V,工作时输出以0V为基准上下变化的交变电压信号。当运放电路采用单电源供电时,为满其信号电压变化范围,常将其基准电压定为电源电压的1/2左右。如采用12V供电时,取基准电压为6V,这样一来,当输入交流信号时,输出信号其实是在6V上下来变化的交变信号(0V时相当于负向信号的最大值,12V则为正向信号的最大值,信号的正、负变化范围皆为6V),6V其实是零幅度信号的标志。
   如此分析下来,感觉静态电压为6.32V的电流互感器许是好的吧?输出电压为8.9V的这一只确实无疑应该是坏掉了。
   电流检测信号最终要输入MCU主板,而主板供电电压一般为5V,这个6V静态电压也让人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对两台电流互感器的好坏,还是有点拿捏不准。
   上网搜了一下,有人说,三肯变频器电流互感器的静态电压应该是2.5V,听着有道理,在此基准之上的最大电压变化幅度为0~5V,满足MCU主板的信号输入幅度要求。那就试一下吧。用直流调压电源,从电源/驱动板的电流信号端子输入两路2.5V电流检测信号,嘿,一上电,还是报OCPn故障!当此电压调至3V以上时,正常显示,也能正常起、停操作了。这说明该机型电流互感器的静态电压是不能为2.5V的 ,应该是另外的基准电压值。那么到底应该是多少才对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整明白这个事儿,也不中了。索性顺着信号流向,检查电流检测电路的后续电路,这一来有了发现:由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后级二极管正向5V限幅,由两只4.7k电阻对地分压后,再送入后级处理电路。由此真相大白:在MCU电流检测信号的后级电路中,电流信号的基准电压应该是2.5V是没错了。那么分压电路之前的——由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信号基准,肯定是5V无疑了!
   为验证我的判断是否正确,用可调电压再顺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子,给出“模拟电流”信号,实测,当信号低于2.5V 或高于7.5V,运行或停机当中,均报OCPn故障,且不能复位。高于2.5V 或低于7.5V时,虽运行中报出故障,但可以复位。由此信号的中间地带分析,静态电压为5V,已经确定。
   试验中的一个现象:当直流信号变动时,显示电流值上升;当给定信号无变化时,显示电流值逐渐变小;当为5V恒定信号时,显示电流值为0.2A 。当给定信号不为5V时,显示值大于1A以上。可见用直流信号不能完全替代交流信号,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是智能的,能分辨交、直流成分。同时也说明5V电压值,才是电流检测信号的基准点啊。
                                      旷野之雪  2014年7月6日星期日

网友A:
"用直流调压电源,从电源/驱动板的电流信号端子输入两路2.5V电流检测信号,嘿,一上电,还是报OCPn故障!当此电压调至3V以上时,正常显示,也能正常起、停操作了。"用直流调压电源给电流信号送电的时候用不用加个限流电阻呢?如果直流调压电源只有一路输出的话能不能在输出端并联两路输出电压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调压电源,从电源/驱动板的电流信号端子输入两路2.5V电流检测信号,嘿,一上电,还是报OCPn故障!当此电压调至3V以上时,正常显示,也能正常起、停操作了。"用直流调压电源给电流信号送电的时候用不用加个限流电阻呢?如果直流调压电源只有一路输出的话能不能在输出端并联两路输出电压出来呢?
由于是经4.7k电路送入后级电路的,无须串加限流电阻。由一路可调电源,同时加到两路互感器电流信号输出端,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还须了解一下具体的电路结构,这样送入可调电压时,心中就有数了。
能不能这样做,不是凭相当然,是在了解电路构成的前提下,胆大还须心细。
再比如,短接光耦的输入侧、输出侧、短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在电路构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做。而对某些电路而言,则不可以这样做。如开关电源的反馈光耦,如贸然短接光耦输入侧,则容易造成易常电压输出,损坏电源及后级电路!而控制端子电路中的光耦和故障检测信号传输光耦,则可根据需要灵活短接其输入或输出侧,达到送出报警信号或屏蔽报警信号的目的。

楼主:
一句话,是否可以这样做,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练就穿透眼了。基本上可理解为:单电源的静态必为非0输出?双电源的基本上是0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就穿透眼了。基本上可理解为:单电源的静态必为非0输出?双电源的基本上是0输出?
对,应该是这个规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练就穿透眼了。基本上可理解为:单电源的静态必为非0输出?双电源的基本上是0输出?
总结的很好

网友D:
看来还需要一台信号发生器。

网友E:
另外请教一下咸工,怎样区分上电报警不是由驱动电路返回的信号?

网友F:
很多是单电源供电的,而且看咸工的例子,静态电压不一定是单电源供电电压的1/2。

楼主:
回复11楼:
先将驱动电路的OC报警信号屏蔽了,如果仍报故障,则报警在电流检测电路。如果不报故障了,当然是驱动电路报的故障。

网友E:
你好咸工:感谢你百忙之中解答问题,再请教一下,三肯ifm-37k此款变频器怎样屏蔽驱动电路的oc?驱动电路用的是4504,功率模块用的是pm150dsa12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咸工:感谢你百忙之中解答问题,再请教一下,三肯ifm-37k此款变频器怎样屏蔽驱动电路的oc?驱动电路用的是4504,功率模块用的是pm150dsa120,谢谢
由此看来,该机器采用是IPM智能模块,内含IGBT管压降检测及保护电路。在4504附近有光耦器件,输出端信号去MCU主板,在解除IPM模块电源的情况下,将光耦输入侧短接,即能屏蔽OC信号了。
未知具体电路,以上所述仅供参考。

网友E:
首先感谢咸工的热心解答。由于这两天出差,回来后机器已被用户拿走,无法验正咸工说的方法,但是电路上确有一个独立光耦,应该是用于检测的,若有机会再遇到此类机型,一定将检修过程写下,并汇报给咸工及各位,报歉。

网友G(2014-11-18):
咸工解释的很精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