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emens的SR40cpu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06):
请问siemens的SR40cpu的接线问题。
请问输入端为什么要这么接。
为什么输出口的1L、2L、3L、4L接高电压时,输出高电平有效。
而输出口的1L、2L、3L、4L接地时,输出低电平有效。
这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呵呵;继电器型的没有什么输出高电平/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书上很难找到对这些输入输出口原理的解释。想问一下,百度上有人说“想要输出24v有效就将L口接电源,想要输出0v有效就将L口接地”这个对吗?

网友A:
对于继电器输出的,只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你用这个控制0V还是24V都可以;
输入的信号,公共端上接0V或+24V都可以;
对于晶体管输出的型号,输出控制的是+24V;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晶体管输出型PLC 输出低电平不可以吗?为什么啊?

网友A:
呵呵;晶体管输出是固定的;
要低电平只能用外部电路转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 记住了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