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本人新手,看到一个无塔供水的控制箱,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接的。

他接触器用了一个常闭开关,中间继电器用了一个常开开关,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这样接线是怎么实现自动供水的,求指点。。。。。。

网友A:
你有东西都想不明白,让我等什么都见不到如何能明白?

网友B:
上传接线图,实物图予以说明,否则只能猜测,还是凭空猜测,而且是非常之难猜呢。

网友C:
无塔供水,一定是一个封闭的水路,根据封闭水路的测试点传感器信号控制出水阀门。传感器可以是温度、可以是压力、可以是流量等等。根据你的系统需求而定。

这个系统要想弄明白,一定要先从他的基本工作原理入手,他是做什么的?要达到什么目的?系统采用的结构和组成?再通过你学过的知识去理解和解释它,就能入门了。

网友D:
这个肯定有其他的输入的,要不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哪里来的信号工作,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就是通过一个压力表,压力表到达低压力值时,水泵就开始供水。压力表压力到达高压值时,就停止工作。他的控制箱就用了一个接触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根据这些东西我也画了个电路图,也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但是他实际的接线,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E:
根据这些东西我也画了个电路图,也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但是他实际的接线,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把它的实际接线画出来上传,一起讨论分析呀,

网友F:
你说的中间继电器可能是热保护继电器吧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上面装了个电接点压力表,上限闭合停泵,下限闭合开泵自锁,很简单。接触器接常闭的是下限开关,中间继电器接的上限开关,切断电路

网友H:
可根据3楼提示,进行原理性理解,再核对接线;
可能的话,画出电路图。

网友D:
照LZ说的用电接点压力表的话控制是很简单啊。还真没想到这个方法哦,简单实用,LZ这个设备用了多久了啊,使用寿命我是说。

网友I:
你上网搜索一下电接点压力表,线路图很多。我公司现在就是这个系统。很简单。

网友J:
注意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 不是静止的,关键就在这里

网友K:
大概是电线上没线号,你看起来费劲

网友L:
上个图吧
看着说